华硕 A550C 屏亮 不显示

楼主(2016-08-19):
各位  大师:    华硕 A550C  机器   主板:X550CC  REV:2.0

本屏 背光亮  不显示   外接  背光也可以亮  不显示  。键盘正常   。

网友:
很大几率是显卡。干显卡

网友:
这种现象是典型的显卡问题

网友:
看来大家意见是显卡问题 关注后续情况 希望楼主解决看分享

网友:
典型的显卡坏,加焊试下不行就换掉

网友:
具体分析 下 不见得一定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重直了 显卡    再重接 屏幕  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