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98WFPF 显示器连主机三基色闪 不显示 怎么办

楼主(2016-08-19):
DELL  E198WFPF 显示器连主机三基色闪  不显示  怎么办

网友:
视频接口电路要查一查,,,,,,,

网友:
VGA行场信号 13 14脚打值

网友:
看下行场信号的阻值是否正常,打下波,不行就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先刷BIOS   不行再查接口   没有接收到信号这是

网友:
没有检测到信号

网友:
vga接口打阻值 也可以 Shaun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先检查VGA是否正常 有些显示器屏线接触不好也会三基色闪的

网友:
按照主板号下载了个BIOS   不通电了  刷回原装的也不行   最后只能换通用板了

网友:
主芯片坏了吧

网友:
视频接口电路要查一查

网友:
VGA 借口打值还是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