猪哥哥艰难维修Y560B

楼主(2016-08-19):
  客户送修Y560B,最早的情况是时不时无显示,在别的地方修过现在是直接不开机了.直接上电测试无待机,迅速拆机板号DAKL3AMB8E0 主板大部分芯片被动过,焊油到处都是.上图你就知道有多糟糕了. 图片不清晰需要各位看官脑补一下.
  首先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是正常的.通电,公共点无电压.[ 直接量PQ74的123脚有19V 5678无输出.为什么要直接量PQ74是因为前面是由保险和二管组成的多数不会坏所以直接跳过.PQ74不导通它是受控于ACOK那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,后面的电路复杂我们就先看ACOK是不是正常的.断掉PR31直接量ACOK无电压,再焊回PR31.我们都知道ACOK是由PU2发出,那我们直接查PU2的工作条件.第一个22P DCIN无电压.既然没电压那不就简单了,先把这个供电弄出来再说.DCIN是由VA经PD13和PR250而来的19V,测PD13第2脚19V 1脚无电压,仔细观察PD13装反了.取下来重新焊上再量PQ74的5678脚已经有电压了.待机0.090不正常.PU13微微发烫. PU2 型号17020,手头没有这个芯片,老实查供电.本人比较懶即然发烫那前面的就不查了直接查线性.7脚1.8-2.8上下跳动.切断7脚再测5V正常.由于去的地方不多,就不用烧机大法了,再说不一定烧得出来.一个一个拆吧.因为和7脚直接连通的就只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,电阻一般不会拉低电压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电容,直接拆掉PC144这时待机已经下来了芯片也不再发烫了.但PL3和PL4无电压.再查吧!PU2 14P 5V 27P 5V 17P 4.8V 24P 4.8V所有条件正常不也待机,换芯片,可手头没有.记得以前修E40的时候3 5V芯片型号是6237好像和这个图是一样的,翻出来对照一下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部分名字不一样,找了个料板拆了个6237换上待机完美.
  装上开关触发,你大爷的哥哥要骂人了.不触发!骂人没有用,修吧!我们做维修的一定要保持平淡的心不要急不要燥.查EC AVCC 3.3V  VSTBY 3.3V WRST# 3.3V TEMP_MBAT 3.3V ACIN 3V LID551# 3V 再测晶振波形也是正常的.你妹这样都不开机????????我好想静静,对了我们好像没测EC bios波形测一下试试.U59是EC BIOS 1脚有,2脚有,3脚3V,5脚有,6脚?????6脚没有,7脚3V,8脚3V那不就是BIOS的问题仔细观察了下发现R338没 装? 图纸是装的难道是上家加焊EC时带掉的?管它的重新找了个0欧的电阻装上试试. 按下开关终于触发了.看着电流哗哗的往上升已经知道显了,叫徒弟装起来测试.
    测试了好长时间没问题了,正准备打电话叫客户来取机,这时突然掉电了,重新开机但是不显了.........哎!命苦的猪哥哥,但又有谁会心疼你呢?真是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.废话少说,拆吧!重新拆出主板,打各个供电电感的波形都是正常的.陷入沉思中!............显卡被人焊过,没焊好的可能性极小,如果显卡是坏的那它肯定不会显,会不会是某个小元件不良引起?又或许是哪个电容滤波不正常引起?查吧!可是又要从哪下手呢?个人认为故障出在供电上的可能性大点.重新上电再量,你大爷的又亮了.一万个骂人的话.算了还是量量吧!为了省事前面的就不查了,从内存供电开始查吧!1.5VSUS正常, 1.5V也正常 +1V_GFX_PCIE正常 GFX_CORE 1.1V正常.烧了好一会儿终于又不显了,现在抓紧时间赶紧量.1.5V正常,GFX_CORE 1.1V正常,+1V_GFX_PCIE无电压??好小子哥哥终于找到你了,不敢断电,赶紧量一下PU6的工作条件VIN正常,VCC正常 EN 1.1-2.8乱跳
断掉PR76来量3.3V正常的也不乱跳难道是PU6坏了?PU6不好找,先量一下PR76的阻值再说,PR76变成了110多K了不对呀,这个图纸上标的是0欧的呀,怕出意外我还是从料板上找了个0欧的电阻补上,再开机显了,再开机显了,烧吧,一小时两小时........一天过去了再开再关还是正常的,终于可以收钱了.KL3的图纸分KL3和KL3A另外我把KL3A的图纸放上不然下到KL3浪费分.至于BIOS网上大把的我就不传了.

kl3a

网友:
字好多,看的累啊,先顶下再慢慢看

网友A:
原始故障可能就是PR76阻值变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始故障可能就是PR76阻值变异了

原始故障百分之九十就是PR76变值但我们也只能笑笑不作声.

网友:
楼主讲解的很细 。。幸苦了写了那么长

网友:
楼主讲解的很细 。幸苦了写了那么长。

网友:
还是很牛逼的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 我这边正好也有y560的料版 版号一样  可以好好学习一下

网友:
猪哥又出精品了

网友:
这些故障估计是上家给做的

网友:
这上家怕是弄烦了弄急了没心思弄了加上客户催一下就越弄越糟了.不过实开话,这种机器是最不好弄的了,要是没两把刷子还真弄不好.换我也弄不好,能弄好的有几个举举手.

网友B:
要是猪哥哥多发几个贴我们就有戏了.我们也可以挤进牛A和牛C之间了.

网友:
有耐心还是会做好事情的

网友C:
虽说很长,但是很带劲啊,我就喜欢看思路一点点的抛到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虽说很长,但是很带劲啊,我就喜欢看思路一点点的抛到问题

是呀,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是辛苦的但脱变后却很美丽.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过程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猪哥哥多发几个贴我们就有戏了.我们也可以挤进牛A和牛C之间了.

有好多典型的案例有时候修了就忙忘了也没有时间发帖,事情太多了发帖太累了.以前发的也只是随便写写对大家没有多大的用,以后如果有时间多拍点照多发几个帖.来给大家凑下热闹.前两天修了好几个苹果的,都是要得太急了没来得及拍照就让客户拿走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呀,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是辛苦的但脱变后却很美丽.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过程.

我对于维修,就是享受此过程

网友:
这真是细心加耐心

网友:
上家搞成这样了楼主还能修好真的不简单。

网友:
一波三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