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-G41MT-D3PT REV:1.3 无VTT_GMCH(总线电压)维修

楼主(2016-08-19):
主板品牌及型号:技嘉 GA-G41TM-D3PT故障:上电无复位(也就是不跑马)
维修过程:  拿到主板首先测试12v供电无短路,直接上cpu,上电发现主板无复位(主板无复位无非就是供电问题  pg问题 时钟问题  复位电路本身的问题),这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吧, 个人习惯intel的双桥主板我首先测试总线电压有没有出来(intel的时序大家应该很清楚的,总线电压其实过度到cpu电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节点,没有总线电压cpu电压肯定没有的 ,一般维修思路是首先测试总线电压,总线电压没有就没有必要去测试cpu电压了,),这样要废话一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,怎么样去修总线电压。
                   总线电压没有的几个可能性: 1. mos管d极没有电压(一般是时序前面的电压没有出来才导致d极没有,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mos管g极没有电压 (一般g极电路开路或者压根比较器没有出电压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mos管g极电压10v(个人经验:g极10v mos管损坏,时序前面的电压没有出来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 mos管s极短路(北桥损坏)
                知道修总线电压思路就好办了,测试总线电压mos管g极为0v(问题就在这里),d极电压1.53v,断电测试mos管g极二极体670欧,这个证明g极电路没                 有开路,没有开路一般就是比较器那边出问题了。基地搜索半天没有GA-G41MT-D3PT图纸找了一张GA-G41MT-S2P代替 测试比较器324 4脚12v正常,5脚电压为0v,5脚的电源来源是2_5level通过30k和28k的电阻进行分压得到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2v,测试2_5level电压2.48v正常,R223和r209阻值正常,都正常还不输出1.2v,拆了u4上电测试比较器的5脚1.2v出来啦,更换324,上电一路               小跑到26亮机
             故障点:更换u4 324

网友:
这个比较器损坏推测就是5脚对地阻值偏低短路。

网友:
句容诚信电脑 -10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A:
我不会修什么台式机,我碰到技嘉的G41一般都先换内存槽边上的LM324

网友B:
324损坏,我还没有修到过,还是我孤陋寡闻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不会修什么台式机,我碰到技嘉的G41一般都先换内存槽边上的LM324

技嘉这类型的g41三代的, 有几个常见问题  ,bios问题  总线供电问题  还有一个是跑c1不过内存的问题 跑c1一般是内存 scl sda不正常,scl sda不正常一般是南桥旁边的822排阻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嘉这类型的g41三代的, 有几个常见问题  ,bios问题  总线供电问题  还有一个是跑c1不过内存的问题 跑c ...

102排阻 不是822

网友:
修机修的仔细   发贴也发得丰富   加分鼓励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24损坏,我还没有修到过,还是我孤陋寡闻了

324损坏一般也分为内部电路工作异常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24损坏,我还没有修到过,还是我孤陋寡闻了

其实就是324损坏导致5脚对地阻值偏低,即这个引脚一直工作为低电平状态,同时也会导致这个引脚前级相连分压电阻工作没有效果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