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38ZG掉电故障的另类原因

楼主(2016-08-19):
机型:4738ZG 独显
故障:进XP系统滚动条处立即掉电,进BIOS正常,温度散热没问题
检修:拆机,未见腐蚀、异常,刷BIOS无果。
          加热显卡后,进系统正常了。怀疑显卡内部的温控电路虚焊导致掉电,直接上焊台加焊,冷却反复测试一天,OK
          类似这种问题,已经修了好几台,都是显卡引起的掉电。

          最近缺分严重中,大家不要吝啬打赏啊

网友:
这个显卡  修不住吧   只接换能好点

网友:
ACER的机器BIOS引起的掉电也比较常见。

网友:
4738这个机器 BIOS确实也爱出掉电故障

网友:
本帖只给大家提供一个维修该机的思路,刷BIOS还不行,不妨考虑一下显卡。

网友:
4738显卡爱出问题

网友:
嗯 不错 下次遇到 可以秒杀了

网友:
这机器修过四五台掉电都是刷BIOS解决的,有些刷了风扇转速好高,显卡导致的掉电还没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