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90CW7 不通电 光耦坏

楼主(2016-08-19):
刚接到一台飞利浦190CW7,不通电拆机,5V 12V都为零,450V电容有292V
之前修过飞利浦17寸的也是没电压,光耦坏
马上换一个光耦,亮机

网友:
楼主经验好,我还没修到光耦坏的电源

网友:
光耦坏的修的真的不多,,,

网友:
我实际维修中,只有打雷遇到过光耦坏。

网友A:
光耦我一般只在带不动负载的情况下换

网友:
我也同上  只在带不动负载  电压跳的时候  换光藕

网友:
一般电压不稳 光耦坏的多点

网友:
遇到就知道了,以前我也不相信,事实就是输出没电压,换了就好就是飞利浦 17寸  和19寸,其它好像没遇过
有空试一下换下来的光藕

还试过一台飞利浦不定时关机,不是没背光,是关机,灯灭
开关机那个按键是正常的,总之觉得不是电源板就是驱动板

查来查去,最后换掉五个按键好了

网友:
光耦坏的话一般板子高压端都会烧,你这种现象我没有意见过。

网友:
飞利普白色光藕容易坏

网友:
真是好经验,我一般维修都是在带不动负载,电压有跳变的时候才会去考虑431和光耦。12V,5V没有电压,保险不爆,只会去考虑电源管理芯片方面的问题,真是涨知识了

网友:
还有这种事 没见过

网友:
好经验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图片思路不清啊

网友:
楼主图片不足。思路不清出啊啊。

网友:
我也没遇到过光耦坏的,难道我没注意把。反馈电路下回注意了。加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光耦我一般只在带不动负载的情况下换

请教一下你这个说法的原理

网友:
这个不多加纳

网友:
这个以后要注意了,楼主很强啊,这都被你发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你这个说法的原理
你要是看下图纸就能明白,我理论不怎么行,用文字不好表达可以找个资料看下

网友:
这个还有人修呀 大哥

网友:
以后注意一下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 多谢楼主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