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 待机引起的多芯片烧坏

楼主(2016-08-19):
昨天一同行拿了一台B460  我一看  大喜啊 钱来咯。直接插电 0.2  电流,拆机一看 待机的老问题

直接清理下 换个待机芯片  再测阻值 3v 400多 5v 阻值8 ,5V有短路啊 查吧   ,烧鸡大法  发现U64  和62882c发热 ,直接拆掉,5V阻值正常。
  找了个M511(u64)-62882换上。上电0.2几,比刚多一点 。我艹  还有问题  不会是cpu坏了吧。找个CPU换上 没用。想想 还是看看其他地方吧 。
测到内存电压0.1,测内存供电芯片U5的开启 供电都正常。直接料板上拆个换上,1.5出来了。
在上电0.3多点 ,我×。再测桥供电L15  0.3v,我去,在看看供电芯片用的跟内存供电芯片一样.想想连续烧了一样的芯片,看看图纸吧。
原来这些芯片都是5V_S5供电,估计是待机5V电压有偏差导致烧了。在看看集显电压也是这种A3=DB芯片,直接都换了吧。
换完都量了下阻值,正常。上电试试  久违的电流 上去了,跳变正常  亮机

这都是换下来的芯片
头一次遇到B460 坏这么多芯片的 还好 没什么大问题
没什么技术含量   本来不想发的 这机都修烂了 ,想想还是发下给各位留个参考
  表达  语言组织能力有限 各位见谅··

网友A:
昨天也修到一台51123 都换了3个了。都不行 最后换了个51125 ok了

网友:
这款机就是容易烧这个地方。通病。

网友:
果然是通病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也修到一台51123 都换了3个了。都不行 最后换了个51125 ok了

什么情况而修机

网友:
强,坏这么多

网友:
修的强大,加分了

网友:
第一次见460通病烧这么多IC

网友B:
楼主,我现在手上有3台B460,有一台62882,20脚对地,只有40多欧姆的阻值,是一个CPU供电上管的G级,我还没换62882了,还有一台,开机就掉电,通病那里以前坏过,修过一次了,待机,0.02,按开关,电流上一下,就掉电,不知道什么问题,BIOS 刷了好几个了,铁壳管,摸着也没烫手的,不知道什么问题了,请教

网友:
这还真是个通病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 待机坏 多出现CPU供电芯片故障

你这个坏了如此多   比较曲折了 加分了

网友:
都不行 最后换了个51125 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我现在手上有3台B460,有一台62882,20脚对地,只有40多欧姆的阻值,是一个CPU供电上管的G级,我还没 ...

62882  容易坏 注意   只要是铁壳上管坏的  62882 有很大几率 也会坏

网友:
修的给力,收藏了

网友:
刚修好了一台  电阻坏了

网友:
很给里,我也换过很多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一般粗心的直接干了铁管

网友:
louzhu 修的好有经验啊

网友:
烧的芯片不少,分析思路很重要啊,学习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