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c340一体机集显 掉电重启

楼主(2016-08-19):
lenovo c340一体机集显 进系统1分钟左右掉电重启,进bios设置界面PE也是一样 ,用过排除法 无线网卡 开关板什么的都已排除, 就一句话裸板加CPU 内存也是一样的故障, 另刷过 EC 桥BIOS无果 换过 CPU旁 APM5930 做过单桥 还是一样求帮助
掉电重启
掉电
无线网

网友A:
可以试一下电源
yuchao454875
这个是19V的电源的好像
详情

网友:
CPU周围电容是否失效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一下电源
这个是19V的电源的好像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联想的H61板子前段时间修过一块

网友:
散热没问题吧 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滤波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