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C560 一体机 BIOS(LA-A061P REV :1A)原厂

楼主(2016-08-19):
亲测绝对能用(解决还南桥后开机慢 无线网卡不能用 无法安装win7系统)
联想 C560 一体机 BIOS(LA-A061P REV 1A)原厂

联想 C560 一体机 BIOS(LA-A061P REV 1A)原厂.rar

网友:
有人反馈下不?

网友(2016-09-22):
好用的 可以亮

网友(2016-10-22):
刷了不跑码

网友:
2013版还是2014   2014的刷了不跑码

网友:
之前是开机白屏

网友:
请大家对好板号和版本再下载

网友:
请大家对好板号和版本再下

网友(2016-12-07):
版号是一样的,我的是2014的,刷了也是不跑马了,

网友:
我的电流1A多掉电,是不是BIOS 问题

网友(2017-03-10):
不跑吗
不能用

网友A:
机器是亮机的,同行做不上系统,是BIOS导致的 我的是2013年的刷楼主的 跑码不亮,这个BIOS反映有2014也刷不亮的 大家绕道把 别下这个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机器是亮机的,同行做不上系统,是BIOS导致的 我的是2013年的刷楼主的 跑码不亮,这个BIOS反映有2014也刷 ...

这个BIOS测试亮机 我的是2013年的大伙下这个把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 ... ad-1020773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IOS测试亮机 我的是2013年的大伙下这个把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0773-1-1.htmlhttp://w ...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0773-1-1.html

网友(2018-03-16):
拆掉内存报警就可以用,可是我刷了也是黑屏。显卡做了BGA还是一样。会不会是NB的问题。

网友:
俩个BIOS ,第一个是什么的,我的机器是无法引导,可以吗?

网友(2018-11-18):
我刷好了,谢谢

网友(2021-02-18):
先学习了,不知道能用否,关注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