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5 独立显卡 开机无显维修经历

楼主(2016-08-19):
机器开机无显,上机供电都正常。经验判断电流走动不过内存或显卡。给客户报200来元动手,客户同意开修。擦内存无果,换内存无果,落地果没了。加焊显卡,无果,加焊CPU 无果,CPU与北桥一个芯片,型号:AM5000IBJ44HM ,无从下手。观察一下CPU风扇没堵灰,问题确定在CPU.网上查了CPU 100多。给客户加价,客户也同意了。发了一块,TMD 不敢上机,成色太差,于是又在别的家发了一块,发前就说好要全新的。第二块芯片到了后,成色还不如前一块成色好。没办法,三块芯片对着测阻值。有图有真像。装135阻值那块亮机,收钱搞定。92阻值那块也是淘宝买的。不敢用。131阻值那块是原机坏的。现在淘宝上的芯片真不敢相信,不保上机。卖家说了,上机不退货。维修不容易,MD修一台机器没找什么钱,换上不好亏大了。伤不起啊。

联想G505(LA-9911P REV1.0)AMD独显程序bios.zip

亮机备份

网友A:
楼主的维修台还真是很乱的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维修台还真是很乱的哈

太忙,没时间打理。

网友:
生意好才是硬道理

网友B:
呵呵  我有个405的买两个芯片都是坏的    原来只是不能用 USB    换不开机   网上坏桥多啊

网友:
现在对某些商家真是无语了,坏的都敢说好的

网友:
你这 维修台的散件也太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 我有个405的买两个芯片都是坏的    原来只是不能用 USB    换不开机   网上坏桥多啊

USB 不能用不要轻易动南桥,风险大,现在芯片都是无铅的,换新芯片的时候用铜薄纸把芯片表面保护起来再焊。

网友:
这CPU好便宜哦!

网友C:
换CPU 风险很高,有可能是在BGA台上坏的!也可能是本身芯片的问题!

网友:
换这么多,你干嘛不多报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换CPU 风险很高,有可能是在BGA台上坏的!也可能是本身芯片的问题!

今天接了台ACER E1-471G 6两面,从植还是6画面,怕发显卡还不好。前提是从植好后能正常一次。

网友:
还好楼主细心要不然要被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接了台ACER E1-471G 6两面,从植还是6画面,怕发显卡还不好。前提是从植好后能正常一次。

显卡还好,CPU比较多坏的!

网友:
amd三合一还模仿英特尔的发热大得很寿命也是不长,

网友:
做维修的就怕遇到无良的商家

网友:
换显卡 也要 刷程序吗

网友:
楼主的阻值是量那个电容啊,上面那么多电容

网友E:
这台子 好多小东西

网友F:
楼主是怎样判定是CPU问题而不是显卡问题呢?

网友:
不明白为啥确定是cup坏了

网友G:
不错啊,果断换显卡。我很久没换过显卡了,弄不好亏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是怎样判定是CPU问题而不是显卡问题呢?

散热器不堵灰出显卡供电一般我都不动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台子 好多小东西

忙了没时间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错啊,果断换显卡。我很久没换过显卡了,弄不好亏本。

是的,以前换630  631显卡经常发到打磨的显卡。

网友:
维修价格报低了

网友:
就是怕买到坏的芯片,唉

网友:
我今天也换了此CPU,只要卖家好,不怕没好芯片啊,呵呵

网友:
这维修台漂亮!

网友:
淘宝买芯片测试的貌似跟靠谱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