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这种电流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08-19):
华为g730-t00,开机电流是0.05--0.13---0.05---0.13反复,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电流太小了,CPU没工作

网友:
看时钟正常不

网友A:
楼主修好了没有 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字库问题,重写字库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好了没有 是怎么回事

字库问题,重写字库好了

网友:
不看结果的话,我以为是时钟或者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没有工作,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