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 时亮时不亮 这顿折腾啊

楼主(2016-08-19):
同行送来的机器,说是不开机,到手发现是时亮时不亮。不亮的电流0.25~0.48这样。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后继缺电造成的,拆机看看吧,有时还可以亮,那各大电感应该都具备电压。上论坛看了下,这款机器好多帖子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,有说PQ38的 有说PQ48的,有内存199脚SPD0.71电压偏低的,正常3.3V,量了下,都正常。仔细看了下PR127电阻有点腐蚀了,图纸标识100K,换之还是一个样。想了想,PG信号没得到复位,直接量U9,第一脚无3.3V,HWPG未发出 ,  1脚没电压应该是被U6拉低了,手头料板U6都被摘光了,就强连个3.3V给U91脚吧!接电流表,电流一路狂飙~中间浪费点时间,绕了个大弯子。

网友:
真是个奇葩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