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卡音箱无声小修

楼主(2016-08-19):
插卡音箱,读盘指示灯闪,无声。

板号

主控应该是正常的,有读盘的动作。

有两极运放,主控过来先经过它。

用小喇叭接输出脚,有声音。

这个放大芯片接喇叭,触碰输入脚喇叭无噪声,判断此芯片有问题。

量两个芯片之间的电阻电容均正常。

换掉它后正常。CS8508E

网友A:
功放坏的呀,修一个收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功放坏的呀,修一个收多少钱?

几十块呶,这货买台也不贵

网友:
这也能修呀

网友:
手工不错,这个放大器输出端推测有连接三极管进行放大工作

网友B(2017-01-20):
两个月前我也修好过一台 也是换的CS8508E  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哪的问题,也觉得收不了多少钱,就和客户说休不了了 客户不要了 后来没事研究了一下,买到这个芯片换上就好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两个月前我也修好过一台 也是换的CS8508E  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哪的问题,也觉得收不了多少钱,就和客户说休不 ...

嘿嘿,那你觉着收维修费和多一台旧音箱哪个划算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