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460 不认声卡

楼主(2016-08-19):
今天收了两台机子,一台捡钱了。

联想G475 不触发,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。

直接量开关脚,无电压。  发现开关3V断线,接上OK。

另一台就不顺利了。

联想U460 不认声卡,拆机发现声卡芯片附近电阻氧化。以为又捡到钱了。

处理干净,发现电阻正常。  这就麻烦了,想想估计是进水的关系。
查芯片供电正常,复位正常,时钟正常。   换芯片

料板上拆一个装上,开机检测到声卡,出声正常。  播放几首歌后,鼠标点了下其它程序声音卡了下。
接下来声音变得断断续续,重启电脑,声卡又消失了。
重新焊了一遍没用,又到料板上拆个ALC269,原机是ALC259。  换上还是检测不到声卡。
再拆,只有ALC271X,装上有破声。  再焊,外接有声内置喇叭无声。   重启,声卡消失。     无头绪,哪位指点一二,多谢1

网友:
南乔巴有问题

网友:
把腐蚀的件换掉

网友:
还是看看有没有别处腐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