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A360,待机0.9

楼主(2016-08-19):
检测的时候待机是0.9,于是以为是开机电路问题,拆机检查,发现有一路CPU供电对地阻值零电几,经过调查发现,凶手是一个电容,果断换掉,以为万事大吉,没想到还有共犯,上下管,果断换之。用表笔量一下发现不短路了,心想,CPU供电短路短路待机会0.9左右吗,可是事实就这是这样的。郁闷啊,郁闷归郁闷。机子还是要上电的。待机正常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奇迹吗。当我按下开关的时候,我的心又凉了。电流还是没有变。再查。发现待机电压正常,可是开机候待机5V供电立马就变成1.8V,没错,就是1.8V。找图纸,没有,于是让客户留下来再修。第二天,走在上班的路上,还在想,应该不是后级把电压拉低,因为我都排查过了,如果,后级拉低电压,待机芯片应该会关闭5V供电。于是就从待机电路修起。先换管。还真就换好了。

网友:
有段绿的时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