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M5A78L-MLX开机15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机不能开机

楼主(2016-08-19):
华硕主板M5A78L-MLX不能开机 ,Usb5V跳线一下开机15秒后自动关机再开机
不能开机 。再跳线还是这样15秒关机。在主板下面usb5V跳线旁边,看到有一个8脚的上面有个O标志元件有腐蚀迹象,找了个料板换了好了。请问大家这是个什么元件?本人小白大家别笑话

网友A:
应该是涉及到  USB电压电流检测的

网友:
找个点位图看看吧

网友B:
有图片? 上个图片看看

网友C:
有个o的应该是0欧电阻吧,当保险用的

网友:
支持下  我也在学习中。

网友:
就是这个元件,第一次焊接,焊完怎么变色了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个o的应该是0欧电阻吧,当保险用的

已经发图片了您看看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片? 上个图片看看

已经发图片了

网友:
谢谢版主俺还不会看,图片已经发了您看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涉及到  USB电压电流检测的

谢谢版主图片已经发了您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版主图片已经发了您看看

不是OC#的就是USB供电的转换

网友:
这个是0欧排阻哈,这个是USB_OC#不对华硕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已经发图片了您看看是什么

0欧排阻,更换就应该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