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系统卡死

楼主(2016-08-19):
一台G50-45笔记本,开机进系统一会就卡死,进pe也是,进bios不会卡死,试过换内存硬盘电源都不行,刷过bios,故障依旧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求指点一下啊

网友A:
宁可错杀,不要放过,挨个加焊一下试试,Pch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宁可错杀,不要放过,挨个加焊一下试试,Pch

关键有时错杀就给杀死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,是不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风枪吹下显卡看看

网友:
这么新的机器呀,这个故障只有用排除法慢慢测试了。

网友:
cpu的问题呢

网友:
你可以先换个u试一试    如果是板载的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遇到一台是CPU问题,直接交换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