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86 笔记本改集成显卡案例

楼主(2016-08-19):
苹果PRO A1286这款机器有显卡门的,显卡超级爱坏,相信大家应该修到过,板子显卡部位设计不合理,做BGA很容易受热变形等等,,,闲的无聊研究爱了半天改显卡上图,第一步是改LVDS信号,也就是PCH发出来的直接由U9600转转换PCH与GPU之间的LVDS信号,也就是IG表示PCH发出,EG表示GPU发出来的,把上图的LVDS信号连接到一起 一:注意LVDS_A_CLK_P与LVDS_B_CLK_P合并到一起,切断GPU供电开启,复位,
PCH发出来的LVDS信号,到U9600.png U9600的输出端第二部  是改屏的供电,就是LCD的供电,背光开启,亮度调节等,也就是把PCH发出来的那几个背光LVDS_IG_BKL_ON和LVDS_IG_PANEL_PWR,液晶电源开启,亮度调节直接拉高到3V ,        第三部短接U9270的 234脚 9 10 11脚, u9270 短接234  9,10,11.png 也就是屏识别的时钟数据线,整整改了一下午,注意U9600LVDS输出端电阻需拆掉断开,其实改起来也简单,主要是苹果的点太小,飞线超级麻烦啊,焊工必须过关才行啊

学海无涯,去也 + 2

网友:
占个沙发,楼主焊工了得,看到这么多线就头大。

网友:
膜拜啊。。。神一样的飞线技术

网友:
这飞线,牛人啊。

网友:
看得眼花,厉害啊!

网友:
楼主焊工了得

网友:
功夫了得,辛苦

网友:
维修精神可嘉

网友:
高手,这么利害

网友:
我觉得以前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贴子,现在这个可以加精,总比那些随便学员维修贴容易加精的强。

网友:
不能直接装WIN7

网友:
改完以后,还能用windows吗

网友:
飞这么多先新手不适合。

网友:
这个只能路过了,自叹不如。苹果修的不多,搞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行家里面的战斗机

网友A:
貌似改完了win系统用不了吧

网友:
看着就眼晕,焊工只是一个好。我服了

网友:
神焊工,眼睛都要看花

网友:
飞了那么多的线  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貌似改完了win系统用不了吧

为什么用不了WIN7?

网友:
苹果PRO A1286这款机器有显卡门的,显卡超级爱坏,相信大家应该修到过,板子显卡部位设计不合理,做BGA很容易受热变形等等,,,闲的无聊研究爱了半天改显卡上图,第一步是改LVDS信号,也就是PCH发出来的直接由U9600转转换PCH与GPU之间的LVDS信号,也就是IG表示PCH发出,EG表示GPU发出来的,把上图的LVDS信号连接到一起 一:注意LVDS_A_CLK_P与LVDS_B_CLK_P合并到一起,切断GPU供电开启,复位,
U9600的输出端第二部 是改屏的供电,就是LCD的供电,背光开启,亮度调节等,也就是把PCH发出来的那几个背光LVDS_IG_BKL_ON和LVDS_IG_PANEL_PWR,液晶电源开启,亮度调节直接拉高到3V , 第三部短接U9270的 234脚 9 10 11脚, 也就是屏识别的时钟数据线,整整改了一下午,注意U9600LVDS输出端电阻需拆掉断开,其实改起来也简单,主要是苹果的点太小,飞线超级麻烦啊,焊工必须过关才行啊

 会员11010742元2022-12-2 13:30
 会员14610252元2022-9-30 10:15

学海无涯,去也 + 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