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

楼主(2016-08-19):
本人电路小白   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  如何学习电路?   或者有什么好书推荐一下

网友:
去迅维吧,自学不是不行就是速度慢。

网友:
迅维是培养你这种人才的地方!

网友:
去迅维实地学  或远程学   或迅维出的 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的书

网友:
迅维是学习的好地方。远程也可以学不少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