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快克969A是不是正品?

楼主(2016-08-19):
如图,和网上的有点不同,300℃要20-30秒,感觉不正常。

网友:
正品变压器有文字的,这个一个字都没有,控制板差不多。

网友:
变压器看起来做工不错,要从整体来看是否真伪,升温速度的确不正常咨询一下卖家看看怎说。

网友A:
看多少钱买的了

网友:
测下手柄电阻:发热 1欧姆、传感器 10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多少钱买的了

120,同城交易。

网友:
围观,没有用过好的,这个无法帮忙

网友B:
应该是真的, 放心用吧, 不要太纠结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真的, 放心用吧, 不要太纠结!!

谢谢,应该两台一样比较好,所以不是正品香想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