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进水维修经验

楼主(2016-08-19):
描述问题:接到机器,已经被拆过,基带cpu蔽屏罩已经被打开过!上电处于大漏电!整个进水基带部分比较严重,
先处理短路部分:这时候烧机是最好的效果了,主供电,音频放大。基带电源,发烫,全部摘了。
这时候上电不短路了,于是换了块基带电源装上,上电漏电。进系统无基带。尼玛,我想基带cpu挂了,然后测试通往基带cpu的一个电容对地短路了。。于是又把基带cpu取下重值。再上电就正常不漏电了,进系统基带也回来了,然后插卡运营商出来了,可是移动无4G网络。联通有4G网络但是一格信号。,尼玛拆下来继续搞。中频。换好再上电插卡还是一样。不过TMD过一会就冒烟了,我得天,黑屏了。继续拆下来功放供电坏了,又换。然后开机了,还是一样之前的状态。于是又换了天线开关和高频发射。都无济于事。最后测试其他功能。都一切OK就屏幕花了。换背光即可。R了G了,最后不充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换尾插不行。Q短接不行。充电管换了不行。最后考虑usb管理芯片然后能连机和充电。最后装机给客户了,收8块大洋你们说过分吗?

网友A:
看了半天没明白,没网络是换哪个好的?不充电是换的USB管理好的吗?

网友:
向大师致敬

网友:
我语文不好,,,读了三遍才看懂

网友:
楼主理论没系统的学过吧,看你这修机的过程。。。。。。累

网友:
是还是不是很好理解你的描述

网友:
万幸差一点就废了,怎么只收了8元呢,报低了都赔进去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半天没明白,没网络是换哪个好的?不充电是换的USB管理好的吗?

是的!但是未换能进dfu一般USB管理封胶的所以考虑最后换!进水的不好弄啊!收了800啊

网友:
这个修的确实辛苦 进水问题多多

网友:
问题能解决就是高手

网友:
我看你这拆呀装的估计搞了3天吧

网友:
我智商低,找个马扎坐下再看几遍

网友:
不错,能够查出问题并解决已经不容易 ,学习了

网友B:
这种活还是别接的好,修好了落个好人,修不好赔钱还落个技术渣渣的名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活还是别接的好,修好了落个好人,修不好赔钱还落个技术渣渣的名声。

拿来不开机的!要报风险的!

网友:
这进水机故障真多

网友:
问下这个背光怎么换

网友:
看了学习心情会好

网友:
日了,是不贵,问题是差不多拆成板机了,进个水,换了一堆

网友:
可以啊,800块,利润不错。

网友(2016-09-22):
这个钱收的合理,辛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