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笔记本,装集显驱动重启进系统蓝屏

楼主(2016-08-20):
如题,宏基笔记本,E5-517G装集显驱动重启进系统就蓝屏,必须回到安全模式下,删掉这个驱动才行 。win7,32和64位都试了,就是不行!不知道怎么回事,兄弟们,知道的回复一下,谢谢啦!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有可能集显坏了,或者主板有问题

网友A:
板载CPU吗?换个CPU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载CPU吗?换个CPU试下

和cpu有关系?

网友:
安装版的window8也装了,下载官方驱动按主板~集显顺序,一样,开机不是暗屏就是蓝屏

网友:
CPU要是pga的话就换个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