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一张G41认不到声卡,大神来给点见意

楼主(2016-08-20):
一张宏基的G41,本来卡LOGO,板上的声卡已经被拆了。我换了南桥,正常入系统了,但声卡认不到。声卡是ALC662,已经装上去了。量过声卡上的1脚3V,25脚5V,11脚复位3V,6脚时钟1.7V。
以前见过的声卡坏都能在设备管理器见到声卡设备的,这板什么都没有,不知道怎么查起了。开始以为南桥没植好,又重植过了。还是没有。大神给点意见吧。谢谢!!

网友A:
查45 6 8 10 11 脚位 ,拆掉打阻值。

网友:
是不是拿掉声卡IC后 有人在BIOS里屏蔽掉声卡了

网友:
会不会主板断线了?

网友:
量那5个连接到桥的线。当然bios不可忽略

网友:
有可能是总线断线了也说不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45 6 8 10 11 脚位 ,拆掉打阻值。

45脚都没用吧

网友:
DATA  CLK 总线的电路查一下  看看有没有断线  掉件的

网友B:
加张声卡不就是可以了吗 用的了搞的这么复杂

网友:
实在不行 加个声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张声卡不就是可以了吗 用的了搞的这么复杂

正解,只解决可否用,成本也差不了多少,何必搞这么麻烦,不过你可以试着把声卡旁边的2.2欧姆电阻换掉,接供电的接地电容拔掉试下

网友:
拆的时候不小心掉件啦吧

网友:
拆掉声卡,打 4.5.8.10.11 这五条数据线的阻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