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AIR 2 A1567屏LED发光间隔一个灯珠亮一个不亮,已修好

楼主(2016-08-20):
ipad AIR 2屏LED发光间隔一个灯珠亮一个不亮,是A1567的平板就是LED灯珠发亮不全,接机子没有把握修,没有修过,我就调点位,和电路图研究一下,让我发现的怎么回事,请看下图:

网友:
不会玩,发重,请大家多多关照

网友:
就电感坏了  ,那没有保护 ,也是一朵奇葩

网友:
也不知道,怎么是这样坏的,哈哈,电感那一边阻值是正常的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手机LED背光分2路的,各一个不亮肯定有一路没输出或开路呗

网友:
看到好贴加分是一种美德   好贴加分  从我做起~~~~~~

网友:
懂电路,手工过关,还是比较容易.

网友:
精神不错,实物更好!

网友:
背光一路问题 谢谢分享

网友:
是的,我是修笔记本的,不知道是分两路的,现在知道了,以后遇到了不会走弯路了

网友:
维修仔细 还是能发现问题

网友:
楼主有点位图么?

网友:
谢谢老板分享经验.....

网友(2016-09-24):
兄弟能否把点位上传一下,也可以购买,谢谢了

网友:
亲  看到回复请回复我,真急要,卖给我都行,我qq2650845989,谢谢亲

网友:
这是LED灯坏了估计只能换屏了

网友:
我上次 修过一台 一组灯光没有的,不是电感坏了而是二极管开路了,导致电源IC发烫的。

网友(2016-11-07):
楼主    点位  能分享下吗

网友:
LED供电分二组,坏了一组电感

网友:
手机件小,但集成度高,考验眼力和耐心 高度近视表示神伤

网友:
测测有惊喜,就是要细心测下

网友:
不知道液晶面板的常用灯珠有那些

网友:
有图纸吗发份上来看看吧

网友(2016-12-24):
写得很详细、可惜没见到实物。

网友(2017-02-26):
运气好 句然是电感问题

网友:
是电感不通了吗??

网友:
修过的 都是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