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据说马蓉也用这款!嘘!

楼主(2016-08-20):
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据说马蓉也用这款!嘘!

  【型号】:A1425

  【板号】:820-3462-A

  【故障现象】:偶尔不开机

  接修一台苹果A1425笔记本,客户描述偶尔不开机,客户D壳没装,板子上的螺丝也没装几个,并且飞了两条线。如图所示:

图1 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维修

  对点位图查看,直接是从PP1V8_S0飞到PP1V5_S0。

图2 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维修

图3 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维修

  另外一条是频率设定脚的两个电阻,客户要的急所以没有拍。

图4 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维修

  把PP1V8_S0到PP1V5_S0那条飞线取掉,发现PP1V5_S0没出,供电IC是ISL8009B。

图5 苹果A1425小本不开机维修

  示波器抓电感前端波形没有,但在断电的一瞬间可以抓到波形。供电芯片外围电路都换了一遍没有效果,最后拆掉R7968后电压出来了,测ALL_SYS_PWRGD有5V,拆掉了ALL_SYS_PWRGD(除EC)发现还是5V,上拉电阻是3.3V,电流上到0.8A复位已经出来,不跑马。果断换EC,买了两块,第一块EC微断,第二个装上去顺利亮机。装上电池发现不触发,量测电池的I2C总线有问题,换电池,故障修复!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  咨询QQ:2867126052

  地址: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

  电脑维修公众号: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: xinxunwei

网友:
维修过程其实可以再细一点

网友A:
马蓉不敢修电脑  怕艳照门    为什么苹果的图纸都是黑色的  眼睛看的花

H55

网友:
单插适配器能触发么

网友:
你这个EC是从哪买的?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,换了EC直接上电不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马蓉不敢修电脑  怕艳照门    为什么苹果的图纸都是黑色的  眼睛看的花

外壳白色,, 主板黑色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壳白色,, 主板黑色。。。。。。

白加黑  白白的大腿 嘿嘿的草原  噢耶 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