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,被通病影响思路的一例

楼主(2016-08-20):
R428    接到机器,,按开关很久之后加电 0.4

这种机器大家都知道 南桥背面的电容问题或者CPU供电大电容

当排除了两点之后发现故障一样..  这就郁闷了。。     测量RTC供电正常 。。

想了很久,   RTC电路,  当后来将示波器测量晶振时  卧槽,没波形!!!!!!

更换后解决问题。

其实是个小故障,只是三星的机器让我觉得郁闷 。。晶振不起震也能加电 。。

网友:
晶振不起振能触发挺奇怪  应该是个类

网友:
晶振坏一般是不触发了的,这个还能触发到0.4,一般就是搞大电容了

网友A:
R428    接到机器,,按开关很久之后加电 0.4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R428    接到机器,,按开关很久之后加电 0.4

要按开关很久之后才上电,这已经显示不正常了。之前遇到过,是ACER的机器。按了开关出去吃饭1个多小时回来才亮机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按开关很久之后才上电,这已经显示不正常了。之前遇到过,是ACER的机器。按了开关出去吃饭1个多小时回 ...

这个厉害 一个多小时  比树懒都慢

网友:
晶振不起振的也能加电?

网友:
这个应该很少见

网友:
这个少见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按开关好久不亮机的确实麻烦,这个是特例

网友:
我有遇到过不用晶振也能开机的机子,无奇不有

网友:
经验有时候也是害人啊

网友:
前两天就搞到另一个这个机器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牛!!!

网友:
希望能稳定,说不定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三星没南桥都可以触发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