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5A78L-M LX D1 不过

楼主(2016-08-20):
华硕 M5A78L-M LX  D1  不过  spd并无断线    换时钟芯片OK,应该是通病

网友:
推测就是smsdate,smsclk信号电压偏低导致的

网友:
内存的总线  跟时钟芯片有关系的   换时钟芯片好  也合情合理  就是发的太简单了点  起码配个亮机图吧

网友A:
SMCLK不正常吗?导通挡内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MCLK不正常吗?导通挡内存啊

推测就是这种情况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总线出问题把

网友:
华硕的这款断线的比较多

网友:
请问下开机有时挡D1,进去能正常使用,时间一长自动关机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  南桥发烫厉害 (以前有雷击打过的历史)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