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维修之人为故障MBX-224

楼主(2016-08-20):
机器:索尼VPCEA47EC

板号:MBX-224

时间:2016.8.19

故障:通电不开机

维修过程:

  最近几天陷入维修困境,一块LA-9865P的主板故障为电池不开机,适配器能开。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也能开。开了以后拔掉适配器电池也能放电,能正常使用。

  维修了好几天没修好,还有一块DA0JWAMB8C1的主板,换桥后不开机,各种头大。。。。。

  昨天维修的这个机器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,首先,机器拿来的时候是掉电,0,5就掉,索尼的保护电路很强大,先从简单的下手,BIOS刷了再说,刷了N个不见效,再测量各大电感都有瞬间电压出来,断开CPU核心供电芯片的开启脚电阻PR109

不掉电了。电流在0.8稳定住,趁不掉电的时候测量所以的供电,二级供电,三级供电,各转换电压,各小芯片产生的电压都无异常

往回测量的时候发现公共点的电压只有17.5V左右,经测量PQ1的D级还是17.5V,再往前推到PF1,PF1因该是一个保险,可是在主板上是一个击穿的大电容,电容有23欧的阻值,找个保险换掉之后公共点电压恢复19V,公共点修复。

  公共点电压正常后把CPU断开的开启脚还原还是要掉电,又测量了一遍主板供电,都正常,又测量量全部的PG,都正常,也没有发现主板有短路的地方。

  掉电的瞬间测量CPU的PG有,接着测量时钟芯片,有供电,测量到RP79时发现这个排阻没有,RP79是给南桥提供时钟的,如果南桥没有此时钟,南桥工作不正常,会导致掉电。

  料板上找了一个排阻换上,电流到1.0左右不掉电了,插不插内存都一样,又不跑吗了,我艹

  不跑吗,供电和PG,时钟都测了,没问题,那就换,换了CPU,内存无果,COMS电池也有电,想到刚开始刷了BIOS,又把原机的刷回去还是不行,测量BIOS第3,7,8脚供电,3脚和8脚有3.3V正常,7脚1.5V不正常,

  发现给7脚供电的电阻R38又不翼而飞,找了个1K的补上,又发现2脚与南桥之间的15欧电阻R1553还是没有,一时间找不到15欧的电阻,找了个30欧的电阻换上,再开机电流一路跳变至2A,高高兴兴的接上屏,还是不亮,,*脏话*。。。。

  看电流已经亮机了,观察了一下主板,当看到索尼有一个调节屏幕显示的开关,参照图纸的组合开关经过一番搏斗之后终于亮机了

修此机都是参照时序维修的,掉电时查电压,PG,有无短路,CPU的PG正常后查时钟,不跑吗查BIOS电路

  保险变电容,传输时钟信号的电阻不翼而飞,BIOS缺少2个电阻,屏显示的组合开关被拨乱。我想说,上家算你狠

  求加分、加分

网友A:
索尼有一个调节屏幕显示的开关,参照图纸的组合开关经过一番搏斗是什么原因哦楼主

网友:
2修机吗?被人做手脚了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的帖子要顶起来。

网友B:
二修人为故障多要点米,还好上家没做绝

网友:
别人修不好动了手脚,这种不仔细还真不好查,恭喜楼主最终维修好了

网友:
楼主理论厉害啊  佩服  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索尼有一个调节屏幕显示的开关,参照图纸的组合开关经过一番搏斗是什么原因哦楼主

索尼有一个调节屏幕显示的开关,根据屏幕尺寸,型号不同输出不同的显示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索尼有一个调节屏幕显示的开关,参照图纸的组合开关经过一番搏斗是什么原因哦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修人为故障多要点米,还好上家没做绝

是啊,只是取了点东西,要是割线的话就麻烦了

网友:
触发掉电的真的很可怕

网友:
真够用费劲的。。  怎么没人加分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索尼有一个调节屏幕显示的开关,根据屏幕尺寸,型号不同输出不同的显示信号

说清楚没看懂,是什么坏了还是

网友:
这么多故障 够厉害

网友:
估计是掉电没修出来,动了手脚的只能按时序来了,加分鼓励.

网友:
错件、缺件能推出故障点并找到元件,相当不错,功底厚。

网友:
二修机很不好搞啊 楼主好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清楚没看懂,是什么坏了还是

开关被拨乱了,导致不显

网友:
认为的 一般不修   麻烦

网友:
做手脚的机子难搞

网友:
楼主有耐心,有功底才能修好

网友:
技术好!下次遇到可参考

网友D:
加分 必须加分
断开CPU供电开启 这是一个切入点
0.5掉电 CPU供电能出来是吧

网友:
遇到问题看起来要多看看

网友:
厉害,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分 必须加分
断开CPU供电开启 这是一个切入点
0.5掉电 CPU供电能出来是吧

CPU供电出来了的

网友:
索尼很那修,修了几次东不行

网友:
如果不行就换版更快点

网友:
技术是不错的  掉电的有时序还是好点 这--------我也修机修伤心了

网友:
修过电容坏的  楼主厉害

网友:
sony这个板子问题多 还不好修

网友:
楼主牛逼,我还没懂

网友:
南桥时钟不正常引起掉电,这分析的好清晰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的吊,也很有耐心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上家维修的师傅应该技术也不懒,做的埋伏都是技术型的,不过都被楼主一一破解了,楼主威武。

网友:
不简单,要是我放弃了。

网友:
这样都被干好了,楼主厉害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功底还是挺高的,

网友(2019-09-01):
高手如果做手脚正常应该会让你修不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