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b470换CPU不能关机 百分百能用

楼主(2016-08-20):
发个b470换CPU不能关机 百分百能用! B470烧铁壳管 换U后不能正常关机或关机黑屏风扇长转!其实这个是B470E BIOS 刷了百分百正常

网友:
我怎么没有遇到换了不行的 是换一样的CPU吗

网友:
有验证过没有

网友:
正好需要 ,下来试试

网友A:
我的B470是换了铁壳后,进不了系统,进到WIN7图标的时候就卡住不动了。不知道跟什么有关,是不是也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(2016-09-20):
我的铁管好烫换了还是一样,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楼主说的这个情况真没注意,测试一下。

网友(2016-10-24):
我的显卡铁壳坏换了进系统灰屏有个鼠标箭头不动

网友:
下载分能不能搞2分呢?

网友:
换过铁壳子  鼠标 或者呼吸那里不动的  一般就是CPU坏了哦

网友:
换了还是关不完全,1.20左右停住

网友:
还是 一样不是BIOS的问题 停在0.7不动

网友(2017-08-12):
我也接到一台,上电到1A左右再掉电反复重启,不知道是先干哪个了,BIOS?桥?乌龟壳?

网友:
我的换CPU好了

网友(2018-11-03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B470是换了铁壳后,进不了系统,进到WIN7图标的时候就卡住不动了。不知道跟什么有关,是不是也是BIOS的 ...

u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