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接收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收视故障检查步骤

楼主(2016-08-20):
智能电视接收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收视故障检查步骤

  1.检查入户的【同轴电缆连接口】,一般同轴电缆入户后,还会接一个短线,连接到机顶盒。
  2.检查机顶盒的同轴输入插口插线是否牢固。
  3.检查音视频线(三头红黄白)两端是否接好。高清机顶盒检查HDMI数据线两端是否插好,电视机端尽量插入HDMI2.0接口。
  4.机顶盒是否正常打开,(smart card 是否插好)
  5.用【电视机遥控器】设置接收的信号源,音视频线来源一般选择AV信源。高清机顶盒用HDMI数据线,信号源选择HDMI。
上述操作完毕,就不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