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,奇葩主板!

楼主(2016-08-20):
时间 2016,8.20
主板:映泰 A57A
故障:开机喇叭长叫 内存报警,要么就是显示了之后重启,在喇叭长叫
测量:三代内存,电压全部偏高,内存118,238 236 全部为 3,8,现在找不到问题,求老司机科普啊,客户急着要,急死了。。

网友:
现在就是有时能显示,真心没思路了。

网友:
显示时,那些电圧也是3.8吗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 在没图的情况下  就不好修了  不过估计修好一处 就都好了  跑下线 看内存的条件都是谁发出的  找出共同点来

网友:
先换快内存,开看。查供电芯片。

网友A:
内存只有SPD3.3V,其他电压1.5V,0.75V。高0.1影响不大,高太多了不行啊,那你ATX的橙色线是不是3.8V呢

网友:
映泰图纸不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只有SPD3.3V,其他电压1.5V,0.75V。高0.1影响不大,高太多了不行啊,那你ATX的橙色线是不是3.8V呢

是的,但是上到其他的板子就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