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明基]
奇怪的LED显示器

楼主(2016-08-20):
单独测试屏正常显示,用原有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就是无背光,外接灯条灯光正常。如果用原有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拔掉屏线也能有背光。此机器的点原本和驱动板能正常点亮其他屏

网友:
有短路吧  仔细看看

网友:
用原板点原屏  无背光   有图像吗

网友A:
用这套点原屏无背光,点其他屏幕正常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这套点原屏无背光,点其他屏幕正常?

妞妞大神  感 快 帮他秒了   让他抱你大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妞妞大神  感 快 帮他秒了   让他抱你大腿

秒不了啊,我已经懵了,请让我睡一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秒不了啊,我已经懵了,请让我睡一会

这么早就睡    起来HI

网友C:
用原装板点的话,是黑屏还是暗屏,如果是暗屏,就查点亮背光的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原装板点的话,是黑屏还是暗屏,如果是暗屏,就查点亮背光的条件

我很赞同

网友:
可能还是灯条的问题,个人认为要不查下升压条件吧

网友:
灯条问题吧

网友:
灯条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么早就睡    起来HI

起不来了,最近经常加班,已经出现黑眼圈了,没法见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起不来了,最近经常加班,已经出现黑眼圈了,没法见人了

这么拼

网友A:
没办法,夏天忙,再说现在生意不比从前,趁现在生意好点赶快赚钱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办法,夏天忙,再说现在生意不比从前,趁现在生意好点赶快赚钱啊

别赚啦   带上你老公  咱仨到银行 干一票  啥都有了  大不了你俩分大头就是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别赚啦   带上你老公  咱仨到银行 干一票  啥都有了  大不了你俩分大头就是了

坏人句容,到银行干嘛?存钱,没有,取钱,更没有

网友:
貌似前两天也碰到个杂牌的,直接加了个通用恒流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人句容,到银行干嘛?存钱,没有,取钱,更没有

干一票   这里不方便说话   老地方会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