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-3442电池正常加电源开机6声报警

楼主(2016-08-20):
dell14-3442开机6声报警,可亮机。正常使用。版号X3MC    13269-1,求助

网友:
报警时候有啥英文提示吗? 或者换个适配器试试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电池报错

网友:
用维修电源看下什么情况就能判断适配器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报警四声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小电池报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