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0cc 5伏大短路,CPU集成的,求解决,除了烧鸡之外

楼主(2016-08-20):
怎么解决,求大神帮忙,终于给我等到5伏大短路,但我没解决过,CPU是集成的i5,同事说,怕烧鸡的会烧了CPU

网友A:
你如果怕烧U,就把U供电的上管取了

网友:
5V 短路? 你说的是 3V /5V PWM 短路 还是  什么东西,,, 断开跳线点。 慢慢测试,你这个机器 小心内存坏

网友:
拆U供电慢慢查呗

网友:
那就得慢慢拆了

网友B:
你把CPU拆了在烧,绝对不会烧坏CPU

网友:
量下各种电感阻值看下哪里短路 基本上也就锁定了

网友:
除了烧 还是 烧  真的 一个一个的取 不知道取到什么时候

网友C:
5V大短,烧机为快。注意电压,是好的一般烧不坏,是坏的烧不好。
不烧机找点位,查5V所到之处断开排除。

网友:
3V上管容易坏

网友:
修机器都是有风险的,还是烧鸡靠谱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V大短,烧机为快。注意电压,是好的一般烧不坏,是坏的烧不好。
不烧机找点位,查5V所到之处断开排除。

查点位,5伏一个个相连的拆,得 要排除拆到,好麻烦

网友D:
拆了CPU 上官烧   一般就没事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如果怕烧U,就把U供电的上管取了

你试过,集成CPU把上管拆掉,再烧,烧成功吗

网友C:
5V短路,拆CPU上下管有无意义?
不烧就仔细观察小电容有无裂痕,USB供电有无短路现象。

网友:
调低点电压,慢慢加电压,这样就没那么容易烧U了!

网友:
拆cpu供电烧 怎么拆呢 我很关心

网友:
只能先断开CPU 的供电 试试啊

网友:
断开了  再烧鸡  就没事额    这种的只能这样干啊

网友E:
没上管的,两块一样板都是上管没有的

网友:
你就慢慢找

网友:
楼主搞定了没

网友:
那可以把给CPU供电的5V断开啊,5V后继的问题多,USB管

网友:
内存看下发烫不

uog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V短路,拆CPU上下管有无意义?
不烧就仔细观察小电容有无裂痕,USB供电有无短路现象。

我这5伏大短是人为造成的,原本不开机,触发后电流是0.03 ,走了很多弯路,,现在完全5伏大短

网友:
一通电就5伏,还摸内存,其他地方都烫,这不逗我吗

网友:
电压从1V起慢慢加上去,等1A都停,看那里发热!

网友:
这板有节点的,断开后再烧,注意电压电流,.或者断开后一个个测量,这就费功夫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学习中。。。。。

不要捣乱,

网友:
没事  烧吧 烧坏换主板

网友:
笔记本不会修

网友:
修这样地不要怕取u供电 大胆的往前走

网友:
5V短路,怎么会烧CPU呢= =?该给CPU供电的,也仅仅是供电啊。烧5V,给1V慢慢加,怎么会烧= =

网友:
老朋友讲胆大心细,维修之精华!

网友:
5V的大电感一段翘起来先看看是后极短还是前极短啊

网友:
一个个打值,一个个拆吧

网友G:
大短路烧机,不是要限制电流和电压吗?怎么会烧东西呢,电能都从短路的地方跑GND去了,都不会过部件呀,何况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带电接了多少次适配器咯,放心弄吧,没事的。

uog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短路烧机,不是要限制电流和电压吗?怎么会烧东西呢,电能都从短路的地方跑GND去了,都不会过部件呀,何 ...

原本只是不开机,触发后电流是0.03,后人为造成的,才5伏大短,可以烧鸡吗?迅维有些高手指点了,说拆cpu上管,但这块板的cpu上管没见到的。这可以把cpu的管子都拆掉,就可以烧吗

网友:
大短好修 挨个拆吧 拆掉19v电感保险更快捷

网友:
不会的  没事 直接烧  前几天也有个跟你一样的 直接烧  一个电容发烫 去掉就好了

网友:
用1v 烧 没事的

网友:
调低电压1V烧鸡

网友:
不敢烧吗,你烧机要方法呀,不能
乱来

网友:
这机器我也是找师傅解决的

网友:
电流小点呗

网友:
看一下5V到那几个地方呗

网友:
在烧鸡方面的话,建议:
1可以断开的节点劲量的断开,没断开一个区量一下阻值恢复没有。
2,直接接在短路上电流不要超过1.5A以上的话应该是不会烧到CPU的。
3这张板南桥容易有毛病的,可以先看看

网友:
李海丽hi阿里阿hi利好

网友:
看下点位图5v电压出来那些地方,3v要是短路了就有些麻烦

网友:
后继去 地方太多了 只有排除 烧的话慢慢加电压

网友:
这个5V不进CPU的

网友:
同意拆了CPU 上官烧 一般就没事了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看看你的好了没

网友:
一般烧鸡快 不行单个拆

网友:
去量啊 。一级一级的量

网友:
3v 烧鸡有可能烧cpu

网友:
直接把cpu供电管拆了,在用烧机大法

网友:
类似没有牛逼的方法了

网友:
打下USB阻值吧 感觉上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拆了CPU 上官烧 一般就没事了
是的,而且烧鸡节省时间

网友:
5v不会烧cpu的 ,尽管烧,放心烧

网友:
我估计是那个供电芯片坏了

网友:
你已经乱搞了,什么叫一通电就5V,那才多大的电流,到底是从哪开始短的你都没说明白.

网友:
5v大短 跟cpu上管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试过,集成CPU把上管拆掉,再烧,烧成功吗
以前都是这样烧啊。烧U的话,亏大了。

网友:
可以调低电流再烧,避免烧坏CPU

网友:
拆掉CPU上管就不会烧U了,不烧机一个个拆太麻烦了,一烧一摸问题点就找到了

网友:
先打各大电感阻值,在打各大电容,基本上都可缩小范围

网友:
原本是待机0.01触发后电流是0.03.一整天的都搞乱了,结果就人为造成5伏大短

网友:
不能烧鸡除了一个个断开慢慢量还有什么办法呢,沉思……

网友:
电压调个1V 烧 就算电进CPU 也没什么危险 你这个是5V 大短 不是公共点大短 一般是PWM 芯片或者 芯片外围电容坏了

网友:
楼主 最后用的 什么好方法

网友:
我没有看明白到底是一插电就5A还是一插电就把主供电拉低到5V ,还是就+5V电感对地阻值为0,如果不说明白大家不有办法帮你分析

网友:
烧机,电流搞小一点

网友:
5V 先断开 5V 尽量别烧鸡了。。没用

网友:
怕哈嘛.反正都是坏的..大不了修不好还是坏的嘛..万一修好了呢.不就挣钱了嘛..把电压调到3V以下烧..一般没事

网友:
就5伏1安放心的烧

网友:
不烧机就只能一个个断开喽

网友:
快准狠。烧。。。还是有效果的

网友:
楼主斯文点搞嘛 不要一上来就大大的电压搞

网友:
CPU供电断开再烧

网友:
电压 小点 电流大点 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

网友:
这不好修啊 ,慢慢找吧

网友:
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大神的帖子把CPU电感都接地再烧,楼主技穷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维修本来就有风险,把管子拆了烧吧,反正原本也是坏的,不行就换主板呗。

网友:
慢慢一点一点的拆除吧

网友:
这个有点难 啊。不知道有没有搞好

网友:
还是烧机大法快,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把CPU拆了在烧,绝对不会烧坏CPU

这个是板载U,你叫楼主做先做BGA呀

网友:
先看是不是公共点短啊,再查上管有没有击穿,哪个电压短你都不知道,你打算怎么烧鸡啊

网友:
胆大一点嘛 这样怎么进步

网友:
不烧鸡不好快速找到短路点。

网友:
可以测量下对地阻值多少,可以调3V,电流小烧,电流慢慢加大,注意摸板上那有微热的。

网友:
不烧鸡那就只能看点位图,相连的芯片电容一个个拆,电阻除外,这样花的时间精力更大。

网友:
吧cpu上官去掉试试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V短路,拆CPU上下管有无意义?
不烧就仔细观察小电容有无裂痕,USB供电有无短路现象。

要烧的话 估计早烧了  不差这烧机的一下! 人为造成的  直接干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把CPU拆了在烧,绝对不会烧坏CPU
这哥们主意好啊

网友:
断开隔离点啊

网友:
分析详细 蛮合理的

网友:
断开跳线点。 慢慢测试

网友:
5v短路不好修,坏的东西多,一般南桥坏的多,要是查不到,就烧吧

网友:
烧机,注意电压,不会烧坏的

网友:
上管摘了烧哦

网友:
路过 搞点载分

网友:
这个拆供电芯片

网友:
直接烧鸡大发 怕毛线 电流小点 坏的板子 你还怕更坏吗

网友:
找到问题 了吗 我也在等

网友:
供电 再咋烧都不会烧到CPU 这个案子 最多的都是半载内存坏了

网友:
我觉得X450CC的板子 做工好恶心的 我见过两个大短的 一个是VTT的电压上下管都烧黑了板层都烧出来了 另外一个保隔DCIN那边 直接板层穿了还怎么割都不行的那种 边上又连着CPU芯片 丫的 最后都还了 因为我知道就算再割下去 修得好 也不稳定 所幸不修了

网友:
拆U上管肯定不会烧CPU了

网友:
cpu电感拆了,短路了客户插上电使劲充电。也不差你烧个十几秒

网友H:
一体U,不要听有人说拆上管烧,这个于事无补的!最好是拆一体U之后再烧,保险
uog
拆u的话上BGA会拆报废的,
详情

网友:
烧吧,短了直接换板了A

网友:
断开CPU供电,然后在烧鸡,电不到CPU烧不起来,建议你还是先仔细看一下电容,MOS管有没有问题再 打一打有没有短路 不行的话只能烧鸡了

网友:
把cpu电感拆了,烧吧

网友:
直接烧,5V短不会烧到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体U,不要听有人说拆上管烧,这个于事无补的!最好是拆一体U之后再烧,保险

拆u的话上BGA会拆报废的,

网友:
兄弟胆子放大点,不要怕,只要cpu供电mos没问题,不会烧cpu的!

网友:
把供电上管去掉在烧

网友:
现在的板不好修咯

网友:
这板短路很容易查我修过几台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一粒电容短路,是单独的很容易查

网友:
好板  好技术 必须加分支持

网友:
一半都烧不坏的

网友:
楼主烧了没,结果怎样?

网友:
CPU供电的电感取了就可以烧了

网友:
华硕机器就是麻烦

网友:
怎么会烧坏U呢
像这种情况是19V电容短了,烧鸡只是会在短路的地方发烫

网友:
修机有风险,烧鸡还是少搞

网友:
难道你烧鸡是按电路多少V就给多少V烧的吗?烧鸡如果打断一般1V就可以了电流都足够烧了,如果CPU没坏的话CPU怎么烧都没事

网友:
烧毛线,谁家的cpu用5V的

网友:
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,烧,怕毛

网友:
从网卡开始查吧

网友:
要不就是拆除与之相连的线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上管的,两块一样板都是上管没有的

你不会修吧?   没装哪里只是预设的一项供电!  旁边的就是上管

网友:
有图纸么?这板有点位图的,没有去下一个,断开PJP8101看下是那端短路,再顺着往下查不就行了吗?这点维修功底都没有你还是先去培训培训的好。自学也要有个人带着。

网友:
就怕这个玩意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如果怕烧U,就把U供电的上管取了

人才啊,5v短路,就把U供电的上管取了?你以为是公共点?,还有5V短路,烧鸡的会烧了CPU?是谁教你的?

网友:
还不清楚,,,学习学习

网友:
我的公共点短路,显卡芯片烫手怎么回事

网友:
这种机器很容易CPU 坏掉的。碰到好几次了

网友:
大短可以用1v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