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不触发

楼主(2016-08-20):
E40 INTEL 独显板子 板号GC5M  待机没有 3V 5V 芯片是 ISL6237。 在电脑里找到PDF图纸,开始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,6脚19V正常,3脚 7脚 19脚正常电压5V,1脚基准电压2V正常,这些条件正常就查外部开启信号14脚 27脚, 量 EN  14 脚 跟 27脚 电压只有0.5V不正常,(这个开启电压一般为3V或5V)  测试 R225  一端 5V_AL   有5V 电压    另一端0.5V   SYS_SHDN# 如果保护了5 V电压是过不来的。看图纸通到三个地方    断开Q30和Q40 EN还是一样电压没有过来。当断开PD32奇迹出现了,EN有5V电压了。开样子是后级保护了。 把后机光藕电容全部断开还是一样,最后想了一下把把PR259电阻换了直接OK了。电阻万用表量是好的。

网友:
那你是怎么想到把PR259电阻换了的?

网友:
你想到了什么才把PR259换掉的呢··试运汔吗···

网友:
万用表量是好的,那用什么才能查出来它坏了

网友:
这个有点奇怪量是好的 怎么就坏了呢

网友:
这机器  3 5V 滤波电容 爱出问题 还是3 5v  芯片本身

网友:
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

网友:
没有懂  看来还是要加强学习啊

网友:
为什么不怀疑芯片本身坏了

网友:
现在修主板很多都要靠运气

网友:
有些电阻是量不到好坏的。只有换了才知道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虽然没看明白

网友:
蛮好搞飞机韩国尽快

网友:
几号房积分v

网友:
几个计划vmhvmnhvjv

网友:
那个一大排电阻都啥啊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换这个电阻呢?求思路

网友:
电容电阻的问题有时稿死人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阻虚焊导致的

网友:
看得不太明白,不知道楼主怎么就修好了。哈哈

网友:
温控电路坏了,换了pr259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