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独显的板子,看有希望吗

楼主(2016-08-20):
接一Y470,N卡的板子,开机电流0.08A,就没了,看电流肯定是二级电压没有开启,迅速拆机看板子,看到一个地方有点亮点,于是大电话给客户要求换板子,现在这个板子在我手里,今天拿出来研究下,怎么下手,来个图给大家看看,让各位医师来诊断一下,改怎么开刀。那有人说了,你怎么不跳过这个线路嘛,我看过图纸我也想,但是他短路的地方是二级电压开启SUSP的信号,是一个+VSBP信号短路,我断开那个节点,还是短路。有大神让分析一下,怎么绕过这个点呢,而且+5vs和+3vs阻值也非常的低,才10几欧。

网友A:
10几欧姆有点低 微微短 如果不交换主板的话尝试烧一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几欧姆有点低 微微短 如果不交换主板的话尝试烧一烧

我都烧了,就是第一图红圈里面发热

网友:
我只要发求助就没人回,发修好的,回的人一个接一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