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80E 不触发。

楼主(2016-08-20):
如题 G580 不触发 有 3V5V 。。换了EC 加焊了 桥。。刷了 BIOS。还是一样。谁修到过这样的。。。

网友:
我接过俩台,第一台的要是有3V5V ,ACIN  EC-AVCC +3V_PCH所有待机都有,触发ON/OFF后EC_RSMRST#出来搞电平,但EC_PBTN_OUT# 和EC_ON 没出来。我确定EC坏,TAOBAO拍了俩片装上去不行也一样 误导了我,浪费我很多时间过了好几天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没公共点电压,修好后 把EC拆下 装上第一台机器,结果出来了,触发ON/OFF后EC_RSMRST#  EC_PBTN_OUT# 和EC_ON 都出来搞电平但还是不上电,因为之前换过EC误导我动了桥,接着再更换桥后,触发电流飚起来了一切OK,  说明 TAOBAO购买的EC不一定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