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5V加热BIOS才能开机

楼主(2016-08-20):
华硕A85V加热BIOS才能开机 凉了一会就不行了  然后用风枪加热一下就立马好了  都加焊了一遍还是这个故障.
找不出原因了

网友A:
bios附近有没有别的东西

网友:
不开机时查触发条件

网友:
就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附近有没有别的东西

几个小电容电阻 都加焊过了 背面的EC也加焊过了

网友:
是不是BIOS坏了

网友B:
BIOS可以刷  我换个BIOS  如果坏了为什么稍微一加热就可以正常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可以刷  我换个BIOS  如果坏了为什么稍微一加热就可以正常开机

这就是不稳定,我之前修到不少吹下南桥就可以亮机,凉下来就不行,到最后不也是要换吗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试试

网友:
不正常的时候测BIOS片选是否有动作,BIOS几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
按不触发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