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 HD4750 求助怎么修

楼主(2016-08-20):
UP6101BU8换过  电阻R846和R843掉换过位置   排除Q840 和Q842

补充内容 (2016-8-21 07:56):
显卡上机不显示,独立12V供电有输入,无输出

网友:
什么故障啊   不出核心供电?  不出显存供电?

网友:
什么故障也没说啊 不显示吗 花瓶?

网友:
打对地值  不然就得查反馈了

网友A:
芯片7脚必须有高电平,你直接把Q842管子吹掉,只要反馈电路你没乱改,芯片正常,上下极无短路,显存供电就出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芯片7脚必须有高电平,你直接把Q842管子吹掉,只要反馈电路你没乱改,芯片正常,上下极无短路,显存供电就 ...

Q842吹掉后,芯片7角 1.36V   12V输出3.15V,电压有升高,显卡还是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842吹掉后,芯片7角 1.36V   12V输出3.15V,电压有升高,显卡还是不亮

你说的输出3.15V是什么?你现在是没有显存供电还是核心?你直接表笔搭电感上面看看有没有供电啊

网友:
电压不足就会花屏  蓝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