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 开机有时候一会就掉电 有时候很久才 掉电

楼主(2016-08-20):
  这机器搞死我咯,刚开始拿来就是开机进系统不到系统界面就掉电了 ,然后我在淘宝上买了个程序刷了 根本不亮机 ,后来他帮我改了下  亮机报错,然后我就找我朋友帮我弄个程序,刷了之后管了10多天客户拿来说还是掉电,我又刷了几个程序 这几天测试还是偶尔会熄火,这种的 我确实没有思路了,求助啊

网友:
   这种都不好判断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,好纠结,如果不是程序的问题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查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程序问题了,这种不好搞,只有慢慢查了。

网友:
电源可换个试试吗。

网友:
干...我也接到一个这样的,有时候一天掉电一两次,有时候用一两个小时掉电,有时候开机掉,这样的机子,我拆的兴趣都没有。

网友:
我这也接了一台,每次在5分钟内掉电的,

网友:
查一下电压、、

网友(2016-10-09):
我也接到一个,正下研究,希望能搞定

网友:
我也接了一台过了LOGO准备进系统就立马掉电

网友:
我也碰一台,开一会掉电

网友:
有没解决这种特效方法,估计是通病啊,哪位高手知道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BIOS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