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 不触发0.08电流掉电维修,附图纸

楼主(2016-08-20):
    拿到机器插电发现电流一开机直接上到0.08,5秒左右掉回0.03 ,按开关没有反应,重新插电以后只是到0.03,按开关无反应。拆机,拆掉CMOS电池再插电,电流又上到0.08,不上CMOS电池时候反复插电电流都能上到0.08,证明开机BIOS没有问题,也就是EC的BIOS没有问题。    待机3V5V正常,在电流0.08的状态下,测试+3V-S5正常,+5V-S5只有2V

S5_ON有3V正常,发现是+15V通过电阻PR261后只剩下3.5V,拆掉PQ89,故障一样,拆PQ90(+3V_S5)后+15V电压正常,这个时候+5_S5也正常了,从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PQ90换上,开机测试正常
     这个机型很多类似的故障,应该算是通病

网友A:
,从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PQ89换上  把PQ90换了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从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PQ89换上  把PQ90换了是吧

谢谢提醒,已经改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高超,赞一个

网友:
昨天也修了一台神舟T6 也是15V 被拉低  开不了机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很快就找到了问题  向你学习 ~~~~~~~

网友:
楼主技术高超  向你学习

网友B:
拆PQ90(+3V_S5)后电压正常?
你都把PQ90拆了 +3v_S5的电压 是怎么过来的呢

网友:
我修了一台是电容短路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拆PQ90(+3V_S5)后电压正常?
你都把PQ90拆了 +3v_S5的电压 是怎么过来的呢

你看看前面一段就可以理解为15V正常

网友:
没有扎实的理论这种故障不一定能修的出来。感谢分享

网友D:
像广达代工的 板子应该都有这样的问题吧,都是要15v开启导通管子的,不想仁宝的都是直接19v受slp—s3开启的,一般触发有动作发出了S3的话就可以上电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前面一段就可以理解为15V正常

所问非所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像广达代工的 板子应该都有这样的问题吧,都是要15v开启导通管子的,不想仁宝的都是直接19v受slp—s3开启的 ...

是的,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延伸出去,这类故障我修得不少了,都是15V这边的问题,论坛里面没有这款板在这方面的帖子,所以发个贴赚点下载分

网友:
你老师不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