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没有cpu供电cpu却发烫

楼主(2016-08-20):
g470没有cpu供电cpu却发烫  也没有集显供电 那这温度哪里来的?

网友A:
你是不是量错地方了

网友B:
非核4电压  应该是有  这些电压也会有热量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非核4电压  应该是有  这些电压也会有热量啊

是啊 没有核心电压 还有其他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 没有核心电压 还有其他电压

是的有个1.5v电压 和1.05v电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量错地方了

解决了 cpu供电电感的问题

网友(2016-09-21):
引用 网友D:
解决了 cpu供电电感的问题

你换了电感,开什么玩笑

网友(2017-09-23):
看看哪里发汤  找个图纸看看  光说没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