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ACER AL511 显示器不通电(电源万用表量起来5v 12v正常)

楼主(2016-08-20):
故障:不通电(显示器有点老马上拆开看下是不是电源问题

这么老的显示器第一反应是观察一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,有点失望这么老的还没有见电容鼓包,不愧是以前是做工的,那还是老老实实地修吧,静态下测试300v电容二极体475欧(正常),后级12v电容二极体190欧(正常),5v电容二极体115欧(正常),心里想不是电源问题吗,通电测试5v 12v正常输出,不是电源就是驱动板的问题,还是接上驱动板测试下吧,接上驱动板测试发现5v变成了4.7v,12v变成了17v,这个时候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了,那先测试下驱动板板吧,可调电源借5v接上驱动板发现驱动板正常。

现在确定是电源问题了就好办了,这种情况首先想到是后级电容漏电造成的带不动负载,12v 5v后级电容全部拆了发现了问题了25v 220uf电容底部漏液了

防止返修12v 5v电容全部换了,开机发现正常了。:lol

故障点:25v 220uf电容底部漏液造成带不动负载
维修总结:像这这种的带不动负载的情况,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(电容看上去没有问题,万用表量也没有问题),一定要去换才知道问题点:lol:lol

网友:
到最后还是电容问题   终究逃不掉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,折腾了半天...

网友:
这种故障一定要带负载量一下电压。

网友:
只能说还是以前的做工好,,起码电容外壳够硬,不鼓包

网友:
还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了  不然就会懵逼    我吃过这个亏  后来是实在想不到问题就把电容全拆了 发现下面都菊花残了  上面还油光程亮的~~~~~~~~~

网友:
顶端没有炸开,顶部泄气了

网友:
下面鼓的有时看不到,

网友:
这个电容外观材料用的好啊 呵呵 !~~~

网友:
带不动负载电压会变大?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,在显示器上没遇到过,反尔在传真机的电源板上就遇见很多次了,一换就OK

网友:
电容不鼓包 不好测出来  只能换着试试

网友:
这个不好折腾了,

网友:
看不出来鼓吧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