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潮BI-500要清COMS 才能跑码,保存后不跑,不能关机

楼主(2016-08-20):
一块二手黑潮BI-500,出现清COMS 才能跑码,如果保存CMOS后不能跑,又不能关机断电,跑诊断卡,要先清COMS后才能跑,开机画面正常,按F1能顺利开机。查论坛都说刷BIOS,网上找一到一个4.4版。但刷了没用。还是一样,心想不能关机,按一下开关,关掉,但不能断电,可能是IO问题。于是找阿。但没找到F71862。查网,只有一个人说可以用F71882代换过成功。没法。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。于是找了一个F71882。换上,成功。修复全部问题。原来IO 会影响COMS 。开始,以为是南桥呢。

网友A:
黑潮坏这种io芯片的可以说通病,有插上电风扇就转的,有关机风扇不停的都是io的问题

网友B:
这板是老板了吧   IO还是这种型号的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是老板了吧   IO还是这种型号的

应该是775的 老主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肯定会的

网友:
AMD主板一般只要看这个IO基本都是换  芯片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技嘉A75的主板  不管上什么型号的CPU 都只能识别到主频800MHZ 刷BIOS无效   当时怎么也没想到IO上去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试试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潮坏这种io芯片的可以说通病,有插上电风扇就转的,有关机风扇不停的都是io的问题

这个兄弟一看好有经验啊,我都没修过这话板子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IO 坏很多,可能是这个牌子的IO设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