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主机380MT,版号E93839 AZ0422 求图纸一个

楼主(2016-08-20):
戴尔主机380MT,版号E93839 AZ0422 CPU供电有问题,上面的小PWM芯片53839A的EN脚测量几乎对地,不知道是否正常,求图纸一个

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 ... filter%5Bforum%5D=5 就一个  你看下能不能用吧

网友:
新款机器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hp?kw=E93839&searchsubmit=yes&mod=forum&searchid=1&filter%5Bforum%5D ...

谢谢,图纸我下了,区别有点大,问题找到了,量的CPU供电下管短了,其实是芯片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图纸我下了,区别有点大,问题找到了,量的CPU供电下管短了,其实是芯片短了

意思是修好了呗

网友:
台式机 图纸不好找哦

网友:
意思是没修好啊,不知道周边那个电容电阻跪了,没图纸玩不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