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555L 没显示维修

楼主(2016-08-20):
华硕A555L 没显示 电流到0.5左右就停留在那里了  BIOS刷过 显卡加焊过 一样不行  最后加焊板载的内存就好了    简单记录一下

网友A:
风险大, 板载的内存条 ,加汗万一死掉就麻烦了

网友B:
加焊应该风险不大把 反正都不显示的 有犯错空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应该风险不大把 反正都不显示的 有犯错空间

手工好什么都不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险大, 板载的内存条 ,加汗万一死掉就麻烦了

相信自己很重要

网友:
你可别开玩笑了  拆焊这种芯片 那是基本的焊接能力

网友:
我的卡在0.4这样,加焊了一样没效果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一样学的问题, 还没有解决呢

网友:
你这个加焊内存颗粒好了,还算走运

网友:
板载的内存不好弄

网友:
讨厌板载内存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