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进水,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22MA不动,

楼主(2016-08-20):
6进水,开始是移动支付NFC这个芯片短路,换过一个,不怎么短路了,小漏电几MA,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22MA不动,测过电流IC,10组电压输出都正常都有电压,开始是移动支付NFC这个芯片短路,换过一个,不怎么短路了,小漏电几MA,后面请高手指点下,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6-8-22 13:07):
总线AP_BI_I2CO_SDA测试点PP0301只有1.3V电压,AP_BI_I2CO_SCL有1.8V电压,换过显示升压U1501,开机还是停在122MA电流。

网友:
总线问题了,,,

网友:
看下可以了 连机 是否

网友A:
10组都正常?PP GPU也有电压?亮屏了?

网友:
迅维的PCB,有的测量点不准,看电路图。

网友:
小电流是比较麻烦 烧鸡没有用

网友B:
大哥总线是不是到CPU那里的线路有问题吗

网友:
太好了,希望能在详细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组都正常?PP GPU也有电压?亮屏了?

GPU是0V的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哥总线是不是到CPU那里的线路有问题吗

你都测出来了“总线AP_BI_I2CO_SDA测试点PP0301只有1.3V电压”,正常是1.8V的去找上拉电阻,或者把解这个点的元件全部检查一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都测出来了“总线AP_BI_I2CO_SDA测试点PP0301只有1.3V电压”,正常是1.8V的去找上拉电阻,或者把解这个 ...

大神  上拉电阻有问题怎么测  测两端的电压吗   如果不一致是否可以随便找相同大小的电阻更换或者直接短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神  上拉电阻有问题怎么测  测两端的电压吗   如果不一致是否可以随便找相同大小的电阻更换或者直接短 ...

按照进水机机 的规律...你这情况,假如主板电源IC哪一面没有进水痕迹,那么最有可能坏的是U1501或者U1502

网友:
找到电压只有1.3v已经找到异常,就在I2C0这条总线上的元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