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20屏暗

楼主(2016-08-20):
B320屏暗 换高压小板 OK  遇到几个了 算是通病吧

网友:
        不错     经验很丰富

网友A:
手上有一个,开机闪一下很快,就 没反应了,用手机 手电筒 照  没有图案啊,不知道你是跟我的情况一样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手上有一个,开机闪一下很快,就 没反应了,用手机 手电筒 照  没有图案啊,不知道你是跟我的情况一样吗

测一下小板上的供电,开启有没有,有的话换小板吧。

网友:
有的插一下线就好了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一下小板上的供电,开启有没有,有的话换小板吧。

测试了,没有开启信号,应该不是高压板,或者LED灯条的问题,强制加电压可以点亮 LED灯

网友(2016-09-21):
这种问题还是很好修的啦

网友:
暗屏的话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了,这个问题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