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两条内存就报警求组

楼主(2016-08-20):
主板插两条内存 开机就四短声 有时候又正常什么情况啊金手指都擦的非常亮了

网友:
插槽里面  看看是不是有灰了    拿小刷子刷一刷

网友:
可能内存槽和内存没接触好吧。

网友:
内存是不是同一个牌子、一个频率,是否是兼容性问题。

网友:
上的内存频率是一样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