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088 不触发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08-20):
夏天这个天气人是懒洋洋的,比较适合瘫倒在沙发上,然后疲惫的拆开一台dell   1088 发现不触发,看没有3  5v  懒得量了先换再说,发现还是一个熊样。
开始下图纸,查条件。各条件发现都有,就是没有开启pr103上面有5v,另一边是0.9  断开与17020的开启脚还是一样,看来不是芯片问题,由于没有3v,开机芯片应该没工作所以跟sus  on应该没关系  可能是H_THERMTRIP#    THERM_STP#这两个信号拉低或者是线阻造成的

于是沿着这两个信号一路路断开看是线阻还是零件的问题

直到断开q32才正常,好了问题很明显了,果断换掉,开机上电,一路走起!

各路大神,赏点分吧,发帖不易,挣分更难!谢谢了,

网友:
学习了 不好意思 今天分加完了

网友A:
现在的电脑感觉好好多都是线路断线之类的是不是太薄的原因

网友:
这个信号会拉低ec的复位

网友B:
  分已加 是Q32击穿了吗

网友:
思路清晰,厉害厉害

网友C:
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

水灌的真有水平

网友:
又是水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已加 是Q32击穿了吗

我没量,应该没击穿,直接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电脑感觉好好多都是线路断线之类的是不是太薄的原因

对呀,现在电脑越来越薄了感觉质量越来越不行了,

网友:
学习学习 混点经验

网友:
有图就看的清楚些

网友:
还是不能懒 要好好测测

网友:
理论跟经验的结合,秒杀啊

网友:
电脑质量越来越次 行业越做越难

网友:
没什么好讲的,技术不错.

网友:
我前天秀一个也是Q32坏,真是很巧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电脑感觉好好多都是线路断线之类的是不是太薄的原因
PCB老化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的,分享不错,加分

网友:
现在电脑越来越薄了感觉质量越来越不行